pic16f877a uart 不能发送

楼主(2012-07-11):
大家好,这是我写的一段 UART 的程序,但是不能发送,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我用的是12M的晶振。。。。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k;
for(k=0;k<300;k++);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TXREG=0xff;  //发送数据
  while(!TRMT); //等待TXREG寄存器清空
  TXREG=0x00;  //发送另一串数据
  while(!TRMT);
}
}
void init()
{
TRISC=0xc0;
TXSTA=0x20;// 使能发送,选择低速
RCSTA=0x00;//禁止接收
SPBRG=25;  //波特率设置为9600
}

网友A:
TRISC=0xc0把TRISC6设为1,就是输入了

网友B:
你好,波特率设置没有问题,但是SPEN没有使能。
  TXREG=0xff;  //发送数据
  while(!TRMT); //等待TXREG寄存器清空
  TXREG=0x00;  //发送另一串数据
  while(!TRMT);
另外这几句建议这样写:
  TXREG=0xff;
  while(TRMT);
TRMT为1说明状态时TSR为空。为0 TSR正处于移位发送

楼主:
嗯嗯,,发现这个问题了,谢谢哟。。。。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用的是CH341 的usb转uart 不懂为什么调试助手收不到信息。。

网友B:
可能是你的USB驱动没有装好,你可以装一个驱动精灵来检测驱动是否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