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看门狗

楼主(2012-07-11):
用的是MSP430F149的片子,关闭看门狗的代码是
    WDTCTL = WDTPW + WDTHOLD; 生成的汇编是
00E030    40B2 5A80 0120     mov.w   #0x5A80,&PMMCTL0
现在的问题是为何是&PMMCTL0而不是&WDTCTL?
猜测应该生成的汇编是mov.w   #0x5A80,&WDTCTL.

网友A:
你去看看寄存器的定义如何

楼主:
2# 益友电子 没有PMMCTL0的定义,但是地址是一样的。

网友B:
想半天没明白。留印看结果吧。

网友C:
应该从看门狗自身工作原理去找原因   我认为看门狗是通过mcu内部输出的PWM波来实现喂狗,所以使看门狗不工作也只需要将输出PWM波的端口切断,所以是取PMMCTL0的地址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看法  楼主钻的很细  共勉

网友D(2012-08-10):
楼上分析的很到位的,学习了

网友E:
我在iar里汇编代码看是:

00110C    40B2 5A80 0120     mov.w   #0x5A80,&WDTC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