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dp83848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2-07-11):
我用的是金牛开发板,程序使用的是st官方的lwip源代码an3102(lcd、led、串口等配置修改了,以太网部分的配置没动),使用MII时,在线调试中程序总在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处死循环。
MCO和25mHz_OUT均输出25MHz的波形,rx_CLK和TX_CLK没有输出。
当使用RMII时,程序运行,但是插上网线,灯亮都不亮。
求解,已折腾半月了...........................

网友A:
当rx_CLK和TX_CLK 没有时钟信号,就会导致:
程序总在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处死循环。

最常见的原因是,跳线 没跳对(MII 模式,rx_CLK和TX_CLK 一般来自STM32的MCO)

楼主:
跳线是按照说明来跳的,还是不行........

楼主:
能把你的stm32+dp83848的工程发我一份吗??
676861459我的qq。。
谢了。。。。

网友B(2012-10-30):
IO设置不对,或者时钟没有

网友C(2013-06-27):
能把你的stm32+dp83848的工程发我一份吗??
461639937我的qq。。

网友D:
帮楼主   顶一个   看看  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E:
金龙的stm32F107+dp83848 改成stm32F107+IP175C ,代码应做何修改。

网友F: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起来

网友G(2014-08-04):
楼主最后用ip175代替dp83848完成了吗?

网友(2020-05-1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