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光耦输入那个更好一些呢?

楼主(2012-07-11):
(无正文)

楼主:
这两种光耦的使用方法应该都可以吧!这2种方法都有什么优缺点呢?还有就是光耦输入端的并接电阻要不要接,还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设计呢?请指教

楼主:
对了,SW_IN0后面接的是74HC165,这样设计可以吗?CPU的管脚不够,所以我想用165来实现开光量的读取,这样开光量的数量也可以扩展!

楼主:
还有,上面的输出的光耦电路,后面的out0接继电器,SW_OUT0 接74HC595,输出用595扩展,但是有个问题我不太清楚,我想保证继电器在上电的时候是不动作的,这个电路可以吗?我没查到595上电时候输出端是什么状态,用软件仿真的时候595上电的时候输出是低电平,如果这样,那么上电继电器就已经动作了!如果这样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呢?求教哈!

网友A:
595 的OE你拉高,输出高阻上电就不会动作,系统初始化后再拉低才输出。

楼主:
哦,这样啊,那还有上面的2中输入方式那个更好些呢,非常感谢哈~~

网友B:
有一点要注意哦,光偶的前极(1、2)脚间最好并个电阻,算算正常电压过来时光偶能分到2V电压就行。如果不并电阻,可能干扰就会有触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