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解决扇出问题吗?

楼主:
我要用一个芯片(上游芯片)往很多个(最多50个)其他芯片(下游芯片)发数据。这样上游芯片的扇出能力肯定不够。
另一方面,上游芯片每次只会往一个下游芯片发数据。所以我想利用下图这种芯片,应该是74HC244吧。上游芯片通过它和各个下游芯片链接。发送数据时,除了一个下游芯片的74HC244外,其他的74HC244都处于“切断”状态。为了简洁,只画了两个下游芯片。其实要几十个了。
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A(2012-07-11):
软件能解决的事,用硬件来做,钱多;P

网友B:
由于 244 的驱动能力, 可以在中级加入多片 244, 跟上游的扇出匹配条件下, 每个 244 也可以驱动多个 下游 芯片.

楼主:
请问244输入端的电阻是不是随着控制端变化?我在网上查到:“当控制端设为高电平时,244的输入、输出均为高阻”,但是英文版的244手册里没有这么说。

网友C:
用模拟开关来做啊 一切8的 多用几个 即可,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实验结果是“可以”!不知 244 里面结构是怎样的,居然有此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