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接仿真器跑时程序正常,断开时让DSP自己跑就不行了?

楼主(2012-07-11):
大伙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有两块板子,我在一块板子上跑的时候正常,但另一块板子出现下面的问题:F2812接仿真器跑时程序正常(仿真跑),断开时让DSP自己跑就不行了,是怎么回事呢,我一接上仿真器就好了,断开就不行了。具体一点就是程序中的某个变量的值不对.

网友A:
象这类问题, 很多是由于上电逻辑和时序导致的.
可以先简单地加些上电延时试试.

网友B:
断开仿真器,是不是仿真器还连接在目标板上?
要把仿真器从调试接口拨出来。

网友C:
如果确认不是外部硬件造成的话,加延时看看。我曾经两个问题都需要过。第一个是硬件问题,第两个是延时不够造成的硬件相应时间不足造成。如果还不能解决您的问题,那就要仔细分析了。把每一个模块分开研证。用GPIO做个方波。看看是否能达到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延时试了,刚开始加了一个小的延时不行,后来增大延时,工作正常了,因为DSP接了个串口芯片,还接了个FPGA,初始化串口芯片的时候需要通过FPGA做片选,估计是上电时FPGA没工作,但我在程序里面加了检测到串口芯片没工作时会重新初始化串口芯片的程序后还不行(去掉前面的延时),还没搞清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硬件没问题,接仿真的时候工作正常,应该是跟FPGA配合的时候出问题了,俺不会FPGA,郁闷!加一个大的延时可以正常工作,但不是解决办法,在程序里面增加检测硬件错误后初始化芯片又没用,瞅着呢!

网友C:
兄弟,上电后, 看看你RESETout 是否正常。

网友C:
不怕暴露的话,直接贴你的原理图。先要保证硬件正常。一般在初始化后出现问题,通常先保证硬件是正确的。可是这个阶段。很难定性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我工作年限也不多。大家共同分析研究把。

网友D(2012-10-04):
出现同样问题 望楼主指教啊 谢谢

楼主:
12# tao_702 检查一下你的复位信号,我的问题是外部电路引起的!

楼主:
俺现在不用DSP了,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E:
求一份8900A的MEM模式通信程序,谢谢谢。

网友F:
一般是硬件问题

网友G(2013-10-23):
引用 楼主:
12# tao_702 检查一下你的复位信号,我的问题是外部电路引起的!

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只是手动复位之后  还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