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和FPGA技术的低信噪比雷达信号检测

楼主(2012-07-11):
摘要:提出一种基于DSP和FPGA技术的低信噪比情况下雷达信号检测技术的工作原理与硬件实现方法,采用数字化的处理方法处理信息,取代传统使用的模拟检测技术,并对实现的检测方法和关键算法做了具体先容。  我国目前的海事雷达大多为进口雷达,有效探测间隔小,在信噪比降为3 dB时已经无法识别信号。随着微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高速A/D(模拟/数字转换)和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件(DIGItal Signal Proeessors,DSP)、高速现场可编程逻辑器件(Field ProgrammableGate Array,FPGA)的出现,可以在不增加现有雷达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的条件下,在信噪比降为3 dB时能测到雷达信号,使雷达的有效作用间隔进步。本文主要先容基于DSP和FPGA技术的低信噪比情况下雷达信号的检测。
  1 设计思想
  本技术的设计思想主要是通过对接收到的雷达信号进行高速A/D采样,然后利用DSP和FPGA芯片对采样后的信号幅度和轮廓进行判定,以实现低信噪比条件下雷达信号的识别,从而还原出有效信号。系统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

  2 系统的硬件设计
  2.1 高速A/D设计
  大部分雷达信号为射频脉冲信号,常用的工作频率范围为2~18 GHz,脉冲持续时间在几十纳秒到几百微秒。假设检测信号脉宽为150 ns,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原理,必须选用高速的A/D转换器才不使信号丢失,实际实现需尽可能地多采样数据,才有利于信号幅度和轮廓的识别。经综合考虑,决定每隔8 ns采样一个数据,150 ns可采样18个数据,选用125 MHz的高速A/D转换芯片MAX19541,数据采样位数为12位。MAX19541经过优化,在高于300 MHz的高IF频率时具有优异的动态性能。MAX19541采用1.8 V单电源工作,转换速率高达125 MSPS,功耗仅为861 mW,差分模拟输进可以是交流或直流耦合。该器件还具有可选的片上2分频时钟电路,答应高达250 MHz的时钟频率。这有助于降低输进时钟源的相位噪声,从而获得较高的动态性能,同时采用差分的LVPECL采样时钟,可以获得最佳性能。MAX19541数字输出为CMOS兼容,数据格式可选择2的补码或偏移二进制码,可工作在并行模式,以采样速率从单个并行端口输出数据;或工作在demux并行模式,以1/2采样速率从两个单独的并行端口输出数据。MAX19541的这些优异性能不仅满足高速采样的要求,并且外围器件少,与后级芯片接口简单,无需电平转换。
  2.2 FPGA设计
  FPGA芯片主要实现数据缓存和电平判定功能,其核心题目为基于用双端口块存储器(Block RAM)的FIFO模块设计和电平判定检测设计。
  由于接收机设计的目的是正确实时地处理输进数据,高速A/D的输出必须由高速数字电路处理,否则数字化后的数据就会丢失,或者系统只能工作在非实时模式,所以这些处理方法的计算速度则是目前最为关心的题目。为了能够及时处理高速采样(8 ns)数据,不丢失数据,后继数字处理器件FPGA处理芯片必须选用工作速度高于8 ns的芯片,这里选用了Xilinx公司的SPARTAN XC3S200。Spartan-3 FPGA采用90 nm技术,I/O管脚都支持全SelecTIO-Ultra功能,实现了快速、灵活的电接口,足够多的I/O管脚可分别与前级的12位高速A/D转换芯片、后级的DSP处理器相连。该器件具有SRL16移位寄存器逻辑和分布式存储器,能够满足高速大容量的数据缓存和判定处理的需求。FPGA芯片的数据缓存功能基于用双端口块存储器(Block RAM)的FIFO模块设计,容量为负责存储高速A/D转换器转换过来的并行12位数据,供DSP进行数据处理。系统的工作时钟是65 MHz,在实现该模块时,调用COREGenerator来天生FIFO,通过FPGA中的专用双端口块存储器资源,天生的FIFO模块,其存取速度可以达到100 MHz以上,完全满足实际使用的需求。
  FPGA芯片的电平判定检测功能在后面的FPGA检测方法中有具体说明。
  2.3 DSP设计
  DSP处理器负责电平判决门限的运算处理,选用TI公司的TMS320F2812芯片。TMS320F2812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最高运行速度可达150 MIPS,具有处理性能更强,外设集成度更高,程序存储器更大等特点。TMS320F2812包含了多种芯片,可提供不同容量存储器和不同外设,以满足各种应用的要求。TMS320F2812芯片通过外部地址与数据总线与FP-GA处理芯片相连接。DSP处理器不断从FPGA芯片的FIFO中读出A/D转换后的雷达接收数据,经过运算处理得出噪声的均方根值,再计算出雷达信号的判决门限值写进FPGA芯片的电平接收寄存器中,以进行有用信号的判定处理。
  3 系统的算法设计
  该检测方法的难度在于噪声均方根值的计算和信号判决门限值的确定。
  3.1 噪声均方根值的计算
  为了确定噪声的均方根值,DSP处理器需要计算大量的数据,以使计算结果尽可能接近真实噪声值。通过计算噪声的1 024个点来计算噪声的均匀值,噪声的采样点越多,计算出来的噪声均匀值起伏越小,同时也越精确。设单个噪声值为A,噪声均匀值为X,噪声均方根值为Y,则:

  3.2 信号判决门限值的计算
  信号判决门限值的计算也是信号检测最关键的部分,首先根据信噪比为3 dB,算出雷达信号大概是噪声信号的1.41倍。既要检测出有用的雷达信号,又要避免将噪声误判为信号,假如门限选得很高,则虚警概率很低,但接收机的灵敏度也会降低,这是不能接受的,通常情况下,每隔几十秒报告一次错误的信息是可以接受的,接收机后的信号分类处理器会将其滤除掉。同时实际上只通过单一门限判定雷达信号的效果无法令人满足,根据大量的试验数据确定了两级检测门限,即信号的第一检测门限定为1.3倍的噪声均方根值,信号的第二检测门限定为1.5倍的噪声均方根值,这样既利于DSP的快速计算处理,又省往了耗费很多时间的复杂傅里叶计算,而且倍数可根据信噪比的不同进行调整。设信号的第一检测门限为Z1,信号的第二检测门限为Zh,则:

  4 雷达信号的FPGA检测方法
  DSP处理器计算出雷达信号的判决门限值,FPGA芯片根据门限值从高速A/D转换器的转换结果中提取出雷达信号,检测方法有两种。
  4.1 多样本检测方法
  多样本检测方法即从N个连续样本中判定至少有L个样本必须超过门限,满足信号判决门限值的要求。
  首先FPGA芯片存储了大量的采样数据,根据DSP处理器计算出的门限值,FPGA芯片不断检测A/D转换后的数据是否大于信号的第一检测门限Z1,假如满足要求,则判为有效信号开始,FPGA芯片对A/D转换的连续18个数据进行判定。在18个数据中,假如有7个数据都大于信号的第一检测门限Z1,则继续判定是否至少有3个数据大于信号的第二检测门限Zh,有则判定为检测到雷达信号,无则继续检测。实行双重门限检测是为了判定有用信号的开始和二次过滤噪声。
  4.2 概率密度检测法
  雷达信号检测的另一个方法是概率密度检测法,它根据150 ns需采样的18个数据,通过FPGA芯片不断计算连续18个数据点的输出和,并将结果除以18,与门限值(Zh)进行比较,计算和大于这一门限值,则判定为有信号,否则判定为无信号。
  5 虚假信号的滤除
  接收过程中会碰到幅度较大的大噪声,假如不做虚假信号的滤除,将有可能把它误判为一个有效信号。为了滤除此类噪声,对检测出的信号还要继续进行过滤处理,根占有效信号的前后时间段应对噪声(低电平)进行判定,假如有效信号的前后时间段检测为高电平,则将该检测信号判为大噪声。具体实现方法如下:FPGA芯片在检测到的信号前后各取6个A/D转换的数据,假如6个数据中有1个数据满足信号的第二检测门限Zh,则判定检测到的信号为虚假信号,需滤除。
  6 结 语
  试验证实上述FPGA的两种检测方法都可对信号进行有效检测,当只存在噪声时,接收机不产生虚假的信号;当输进单个信号时,接收机输出单个检测信号,不产生多余的虚假信号;当输进多个信号时,接收机则输出多个检测信号,有效实现了低信噪比情况下雷达信号的检测。
  数字化的处理方法使得对各种信息的处理更具有灵活性、正确性和功能可扩展性,对数字化的信息进行存储、传输、处理也更加方便、快捷和可靠。所以基于数字化技术的信息处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具有广阔的应用远景。

网友A:
数字化技术是信息技术的核心,运用十分广泛啊

网友B(2013-08-22):
2924565.ic98.com
ccbdf.yiliao.liebiao.com/
ccbdf.alibole.com/

网友C:
基于DSP和FPGA技术的低信噪比情况下雷达信号检测技术的工作原理与硬件实现方法,采用数字化的处理方法处理信息,取代传统使用的模拟检测技术

网友C:
FPGA芯片主要实现数据缓存和电平判定功能,其核心题目为基于用双端口块存储器(Block RAM)的FIFO模块设计和电平判定检测设计。

网友D:
学习学习 话说fpga也很有前途呢

网友E:
很实用 好好学学

网友F:
很有内容的资料哈

网友G:
信噪比是个很重要好的性能指标 看看这个设计能达到多高的信噪比

网友H:
为啥要设计低信噪比的呀

网友I:
是呀 我也奇怪为啥是低信噪比呢

网友J:
高速A/D(模拟/数字转换)和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件(DIGItal Signal Proeessors,DSP)、高速现场可编程逻辑器件(Field ProgrammableGate Array,FPGA)的出现,可以在不增加现有雷达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的条件下,在信噪比降为3 dB时能测到雷达信号,使雷达的有效作用间隔进步。

网友J:
通过对接收到的雷达信号进行高速A/D采样,然后利用DSP和FPGA芯片对采样后的信号幅度和轮廓进行判定,以实现低信噪比条件下雷达信号的识别,从而还原出有效信号。

网友J:
雷达信号检测的另一个方法是概率密度检测法,它根据150 ns需采样的18个数据,通过FPGA芯片不断计算连续18个数据点的输出和,并将结果除以18,与门限值(Zh)进行比较,计算和大于这一门限值,则判定为有信号,否则判定为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