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使用过Cy3014芯片做SlaveFIFO的

楼主(2012-07-11):
RT,我在使用这个芯片的时候,发现如果FPGA将最后的数据发送给USB3.0的时候,将PKTEND#置位之后,USB3.0芯片的标志寄存器A就莫名其妙的拉低了,而且再也不会上拉回去,这将导致FPGA无法将数据继续发送给Cy3014,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2012-08-29):
你用什么模式 slave fifo ?PKTEND 是外部输入信号,由外部FPGA控制,FPGA将小数据包传输结束之后,将PKTEND信号拉低通知GPIF此次传输时小数据包,然后FPGA在把PKTEND信号还原。你说的寄存器A是指什么。你说导致FPGA无法向3014写数据,那你说的是不是FLAGA的问题。还有你传输数据用的是什么模式DMA吗?

网友B(2015-06-16):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模式 slave fifo ?PKTEND 是外部输入信号,由外部FPGA控制,FPGA将小数据包传输结束之后,将PKTEN ...

掐PKTEND信号是正常的,但是就是发送短数据包时候,上位机读不到数据
发整包的时候就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