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产生三角波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我用NE5532搭了个三角波产生电路,电路图见附件。
波形有畸变。

楼主:
下面是方波波形。

楼主:
有很多毛刺。下面是三角波波形。

楼主:
三角波为什么下面比较正常,上面有一段是平的?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看了你的示波器图形,我估计应该是运放输出电压跟不上,电气手册写,正负15V供电,输出电压摆幅标准26V,你想正品才26V,如果不是正品更糟糕。

网友B:
加大R4或C2试试。

网友C:
电路不对,积分级出现这样的波形是必然的,不是上面就是下面

网友D:
你没有负电压供电,积分居然能出三角波?

楼主:
有负电压供电,图上画错了,-15V。
8楼,依你之见,电路应该怎么样啊?

网友D:
输出饱和了吧,你把R4改成30K试试,幅值会衰减,如果没有畸变,再修改R4值直到符合要求

网友C:
震荡的反馈应该由输出级提供,这样就能正常了,我不会贴图,贴图不成功。。。。

楼主:
楼上,你是不是说在第二个NE5532的输出和同相端再接个电阻?
贴图的话,点高级回复,选择附件,然后再上传附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有效果。这是引入的电压串联负反馈吧?

网友B:
唉,这样其实就是是改变积分时间常数啊,你为什么要认为是引入负反馈呢?
其实把那个积分电容加大一点也会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