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温度和延时的关系

楼主(2012-07-11):
今天看了片**,忘记地址了,讲半导体芯片的延时的数据表格,当时算了一下,大概是这么个关系:
温度每提升10度,延时增加1%,对应工作频率要降1%
电压每增加5%,延时减少3%,对应工作频率提高3%
如果温度比较高,电源又不稳定,那确实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如25度稳定,电源波动5%,那么在75度时工作频率要下降8%,设计时要考虑足够的余量。

网友A:
温度,电压等外部环境对所有的电路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这个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优化

网友B:
75度时工作频率要下降8%,貌似很多了!

楼主:
今天想到的,另外一层意思,补充一下:关于电源稳定性的。
FPGA内核电源通常达到数安,为稳定运行,通常在PCB设计时,需要单独的电源层。
举个例子,virtex-5,假定VCCINT平均电流为2A,瞬时翻转电流通常达到平均电流的3倍以上,方便计算暂定为5A,那么整个VCCINT-GND回路只有0.2欧的电阻,那么从滤波电容到电路板,容许的电阻就很小了。
引起电源跌落5%,要求这些线路阻值要小于0.01欧,这点是不容易的。为省成本,减少电源层和地层,以及减少电源容量,引起的瞬时电源跌落将远超过5%,造成系统不稳定。
建议的做法是,电源容量要超过xpower报告的3倍;PCB要有完整的电源和地层,因此PCB至少得6层;有足够多的滤波电容,最好从小到大围着FPGA来两三圈。

网友C(2014-05-29):
6楼说“VCCINT-GND回路只有0.2欧的电阻”是按照Datasheet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