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与负载曲线分析

楼主(2012-07-11):
LF253资料有说,输出电压与负载有曲线关系,
如下图举例,输出电压在5V时,最大负载在170欧姆左右?
如果超出最大负载,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超出最大负载,会出现什么情况?
输出电压幅度小,不符合理论计算结果。同时长期工作可能会导致器件的过热损坏。

网友B(2012-08-13):
LZ,运放有一股输出电阻,这个电阻是和你的负载进行串联分压的,你的负载超过最大负载的话会导致运放的输出电压降低以及运放中的电流增大从而导致芯片过热,长时间这样的话烧坏运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