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了解coreconsultant吗

楼主(2012-07-11):
core, AN, LAN, se, ce
请问lincense一般如何配置,刚刚接触coreconsulant,有人用过吗?指点一下……感谢大家

网友A:
跟着标题进来了,没学到东西。:L

楼主:
前些时间需要配置license生成IP核,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不需要了

网友B(2012-12-18):
首先要一个license源,一般就是lic file,检查里面有没有coreConsultant要求的那些lic
要启动这个lic file,就需要synopsys的scl软件,scl的版本与lic版本最好同年版
然后用scl的lmgrd启动lic,用lmstat验证所需的IP lic,后面的coretools的文档讲解的挺清楚

网友C:
这个是Synopsys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