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Microwire接口问题

楼主(2012-07-11):
读LT1867(Microwire接口)一直没有读出来,想求一个Microwire例程,我邮箱1189599019@qq.com   不胜感激!PS:下面是我的代码,大侠能否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void Read_LT1867(uchar byte)
{

uchar i=0;
//
SCK=0;

_NOP();

_PB0 = 0;

for(i=0;i<8;i++)

{

  MOSI = (byte & 0x80);         // output 'byte', MSB to MOSI
// 从MOSI脚输出,从高位到低位.当BYTE 最高位为1时逻辑运算为1,输出1.运算为0时输出0

  byte = (byte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 左移1位.将低位向高位转移.

  SCK = 1;                      // Set SCK high..

//
  _NOP();

  byte |= MISO;
  //byte=byte|MISO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 从MISO 中读出状态位存入BYTE中.
//
  _NOP();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Data_High = byte;

for(i=0;i<8;i++)

{

  MOSI = 0;         // output 'byte', MSB to MOSI
// 从MOSI脚输出,从高位到低位.当BYTE 最高位为1时逻辑运算为1,输出1.运算为0时输出0

  byte = (byte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 左移1位.将低位向高位转移.

  SCK = 1;                      // Set SCK high..

//
  _NOP();

  byte |= MISO;
  //byte=byte|MISO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 从MISO 中读出状态位存入BYTE中.
//
  _NOP();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Data_Low = byte;

_PB0 = 1;

}

楼主:
这是时序图以及手册

网友A:
去我的博客参考一下93C46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