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如何正确选用整流桥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12):
楼主,其实7805最大不能提供1a电流,一般最大只能到300ma

网友B:
2# xzjmao 楼上,7805完全可以提供1A电流,可提供最大电流能到1.5A

网友C:
DB104完全可以了 当然你可以用2A的整流管来做
你7805真用到1A 那就呼呼烫了

楼主:
DB104完全可以了 当然你可以用2A的整流管来做
你7805真用到1A 那就呼呼烫了
引用 网友C:

7805 我准备加较大体积的散热片,预计最大工作电流接近1A,发热在所难免。但是我用的桥堆不能加散热片。

正如:7805 标称1.5A,其实就算用到1A,加了散热片都明显发热。对于桥堆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由于考虑到体积,我不能对桥堆加散热片(手头上GBP206 2A 桥堆的封装也不适合加散热片 )

楼主:
楼主,其实7805最大不能提供1a电流,一般最大只能到300ma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加散热片,直接躺着焊在电路板上的确如此。

网友D:
用1N4007来搭比较好。

网友D:
封装的桥散热不好质量又差。吃亏上当老多了。
这个经验教训至少也能值好几百元。

网友E:
后面电容可不算小,整流桥最好串联个热敏电阻,不然电流冲击大容易烧掉

网友F:
2A足矣。变压器功率又不是超级大,冲击电流大不了的。整流器不用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