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一定要有个main()吗

楼主(2012-07-11):
(无正文)

网友A:
C编程里必须有且只有一个main()函数

网友B:
编译器就是这样预设的。

网友C:
行啊。但要使用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有main函数的属于单任务程序。

网友D:
行,到时你的程序就是按照你的文件里函数的建立顺序执行,就像汇编

网友E:
用汇编和BASIC不需要main()

网友F:
行啊。但要使用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有main函数的属于单任务程序。
引用 网友C:

main与多任务,单任务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G:
4年的书。表读了。

网友H:
只跟编译器有关,编译器负责把这个函数的地址给reset中断向量跳转

网友I:
可以不用main 前提是你得自己写编译器里面启动的.s文件

网友J:
就像写一本书,一定要从第一页开始装订么,虽然从第一百页开始装也没问题

网友K:
必须有main, 即便你没看到main,即便谁都没看到main。

网友L:
不一定。如果ARM7也算单片机的话。。。

网友M:
要man干嘛,women才是正道哈

网友N:
编译器有一段初始化代码,运行结束后跳转到main,如果你把初始化代码改一改,也可以跳转到其他地方,自己定义一个wangba(王八)

网友O:
C编程里必须有且只有一个main()函数
有C就有main()

网友P:
只要编译器能认出这个特定用户程序入口,取啥名字随意了。

网友Q:
你够牛B的话可以自己做个专用的编译器,把程序入口改成sub();

网友R:
C语言必须得有吧

网友S:
可以不用main 前提是你得自己写编译器里面启动的.s文件
引用 网友I: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自己写启动代码,可以从复位向量跳转到任何名字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