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5v转-5v电压问题

楼主(2012-07-11):
板子上有一个正5v的电压如何用电路搭建一个负5v的电压 不用7905器件,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你用7905做出来了我才佩服呢。查询“反转型DC-DC”

网友B:
用一个双运放就得了,但你想要-5V,那就得用到双电源的,双12V就行,一个单电源是不能输出-5V的。反相器更是不行,就是0变1,1变0而已。U2A是缓冲的,U2B是个反相放大电路,这样输出就是-5V了

网友C:
ICL7660或MAX660都可以

网友D:
我的板子上经常用max202或232实现负电压,同时,232芯片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E:
MAX660 ,ICL7660

网友F:
用一个双运放就得了,但你想要-5V,那就得用到双电源的,双12V就行,一个单电源是不能输出-5V的。反相器更是不行,就是0变1,1变0而已。U2A是缓冲的,U2B是个反相放大电路,这样输出就是-5V了 ...
引用 网友B:

有负电源的话还需要这样做吗,多此一举

网友G:
功率不大的话,转换芯片应该有不少

网友H:
电流多大?有什么其他要求?

网友I:
MAX735直接将4.2~6VDC转换成-5VDC

网友J(2013-04-22):
好好学习,正在困扰中

网友K:
此类器件,英文就是Voltage inverter,可以看看SGM3204和SGM3206,前者可以提供200mA电路,后者可以提供60mA电流: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你用7905做出来了我才佩服呢。查询“反转型DC-DC”

呵呵。。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此类器件,英文就是Voltage inverter,可以看看SGM3204和SGM3206,前者可以提供200mA电路,后者可以提供60m ...

外围器件很少,不错哦

网友N:
icl7660  charge-pump voltage converter.  利用电容充电然后反转,有意思的电路,省去了电感。只能储能件少了,功率没普通开关电源那么猛。

网友O(2013-10-14):
对的,用开关电源可以做到的,这是一款示波器的单电源转双电源电源的电路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O:
表示14楼的片子好难搞到,有点小郁闷,弱弱的问下你是做什么接触到这片子的?

网友P:
7905想用也用不了

网友Q:
新系统,+接地,-成-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A:
你用7905做出来了我才佩服呢。查询“反转型DC-DC”

;P

网友S(2013-12-12):
引用 网友O:
表示14楼的片子好难搞到,有点小郁闷,弱弱的问下你是做什么接触到这片子的? ...

试试MAX899.和14楼的一样。maxim的片子。200MA.

网友T:
要看干嘛,常见一种负电源是接数字表头的,还有接运放的,应该不一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O:
表示14楼的片子好难搞到,有点小郁闷,弱弱的问下你是做什么接触到这片子的? ...

只要知道料号,就直接联系原厂,怎么会难找呢?!
需要样品也可以留言给我

网友U:
引用 网友C:
ICL7660或MAX660都可以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