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Screen的设计用什么开发工具?

楼主(2012-07-11):
TouchScreen的设计用什么开发工具?
只安装了Creater软件,能用这个设计吗?

网友A:
可以用psoc designer

网友B:
Creater能用吗?

楼主:
我看那个PSOC5的硬件芯片选择时,只有TMA110,没又TMA120,那怎么才能将TMA120加进到PSOC的项目中呢?

网友C:
creater好像是老的编辑器,没有使用过,建议使用psoc designer5.0

网友D:
嗯,在官网下,这个软件包含了psoc差不多所有的型号

网友E:
不知你用的是哪个版本,我之前用的Service Pack 2 - Build 445 - Oct 13, 2008有TMA120

楼主:
你说的是Creater还是Designer?

楼主:
要是没有是不是还得打补丁啊?

网友A:
我用的版本有,新版本我没有注意

楼主:
那怎么才能得到呢?

网友F:
要找CY或代理商去要

楼主:
OK,知道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G:
:)路过,学习了一下,表示支持!

专业IC打磨,激光刻字,方案芯片去字保密,有需要请联系13570882791曾生。
QQ:531294415

质量保证,价格优惠,服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