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寄存器引用问题

楼主(2012-07-11):
我用的是LPC2478 ARM7,引脚定义有P0\1\2\3\4,请问
1、IO0DIR和FIO0DIR分别怎么使用,什么时候用FIO0DIR什么时候用IO0DIR
2、它的IO(非FIO),为什么仅有0和1两种,FIO为什么有4种,这些寄存器的用法在哪里可以找到
3、定义P1.22和P1.23设置输出低电平时,用FIO1DIR、FIO1CLR不可以而用IO1DIR和IO1CLR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要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加速的GPIO功能:
-GPIO寄存器被转移到ARM局部总线,以实现高速 I/O 时序。
-标志寄存器允许将端口位集作为一组,而其它位不变。
-所有寄存器为字节和半字可寻址。
-整个端口值可用一条指令写入。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寄存器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寄存器引用?
引用 网友C:

概念性问题百度找答案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