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设置问题

楼主(2012-07-11):
(无正文)

网友A:
编辑->配置->编辑器
Edit->Config->Editor->File&Project Handing

网友B:
keil总是产生打不开的文件,好像是安全备份,怎样设置可以不再产生这样的文件?
好像这种备份挺有用的,万一停电什么的,至少还有点心理安慰
还有怎样设置可以每次打开keil时空白
这个,好像你在上次退出的时候,把工程完全关闭,再打开就是空白了

网友C:
编辑->配置->编辑器
Edit->Config->Editor->File&Project Handing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D:
Edit->Config->Editor->File&Project Ha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