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11):
照官方做就可以了。
就像问:为什么有的单片机是5V供电,有的是3.3V供电?

网友B:
这是 IC 厂家内部电路的设计造成的。按照官方的做是必然的,但是为了更好的效果,在吃透官方资料的前提下,可以设计更高性能的电路来实现更苛刻的应用要求。

网友C:
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楼主没有必要研究。

网友D:
高电平复位应该是经典51,属于老式产品了,现在用高电平复位的很少了。低电平复位在成本与实际应用上有一定优势,现在用的比较多。

网友E:
高电平脉冲复位我觉得有先天不足,就是干扰脉冲也容易产生复位。低电平因为内阻小,且不容易产生这样的低电平脉冲信号,就很难被干扰而复位。
至于51为什么这么做?还真是难以理解。

网友:
对。。低电平复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