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怎么得到一个20通道16位的模拟多路选择器?

楼主(2012-07-11):
(无正文)

网友A:
模拟开关只有通道数之说,没有听说有多少位的说法。

假如用8通道的4051,则需要3片,原来每片要3个脚控制,现在起码要5个脚控制。
这只是最简单的数字电路呀。

楼主:
写错了,16位是选择器后面跟的ADC的输出位数,谢谢楼上。。。惭愧:L
模拟输入有180路,20路复用一个选择开关,如果用3片级联成一个20路模拟选择器,那么系统岂不是太庞大了?而且同步性可能也不太好。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建议呢?:dizzy:

网友B: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的,要么你就直接上20路的AD转换器,但是这个价格你可能不能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