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PLC容易吗,比如用单片机,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或技术

楼主(2012-07-11):
国产PLC没什么市场占有率,国外的价格比较高,我认为PLC在工控领域很重要,国内PLC应该标准化和合作开发,我想问问谁有PLC开发经验或者能力。

网友A:
PLC也就是一些模块的集成而已,难在。。。,采集、处理,稳定性大概是国货的最大弱点

网友B:
PLC看著幾個模塊構成,其實要做好們還是比較難的,尤其是抗干擾能力和精度,速度的要求

网友C:
国产PLC白菜价了,这个就不要去趟浑水了。是个很庞大的工程,销售团队,售后服务。不如去做做一些行业的专用控制器,利润要好很多

网友D:
PLC里用的小体积继电器,我们公司有,可以的话认识下!

网友E:
国内做这个的真不少,原理简单,性能要求很高

网友F:
相对来说这个性价比要求比较高!

网友G:
回复 网友C:
猪哥很有眼光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猪哥很有眼光
引用 网友G:

哈哈,猪哥:lol

楼主:
我以前用过PLC,看到过**说国产PLC占有率不好,国外的好象挺贵的,如果白菜价了那应该是市场成熟占有率高才会这样吧,看了这里的一个帖子,开源项目倒是不错,做个通用的C语言格式的用户编程语言,除了价格还应该通用标准化。

网友C:
小型的一二十个点的PLC国产货就三四百块钱,比如信捷,丰炜都有这样的便宜PLC

网友E:
国产PLC确实相当多,确实也便宜。竞争相当大啊

网友H(2012-08-12):
我做的控制器已经非常稳定,有PLC的外壳,但目前用C语言编程。我们开发的目的,就是自己公司使用,代替西门子S7-200  PLC使用,每年使用3000套左右,故障率很低。

网友I:
好好学习,PLC的应用非常广泛,将来会有很好的收益。

网友C:
我做的控制器已经非常稳定,有PLC的外壳,但目前用C语言编程。我们开发的目的,就是自己公司使用,代替西门子S7-200  PLC使用,每年使用3000套左右,故障率很低。 ...
引用 网友H:

3000套,量比较大了,不错,估计是针对某一行业的专用控制器,否则会累死人的

网友J:
还是楼主有远见;我做PLC编程这么多年,从未想过这问题

网友K:
还有用C语言编程的PLC呢?!

网友L:
深圳市迈瑞思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由具有多年开发经验的资深软
硬件工程师组成的,从业人员均有丰富的工业、军工级产品、
高速图像处理、机器视觉识别开发经验。
本公司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可为客户的特殊要求提供解决方
案,协力客户做到周全的产品生命管理周期管理:包括产品定
位设计、功能设计、模具设计、界面QT开发,后期API开发等
系列我 们 期 待 与 您 的 合 作!

E-mail:andyliu@meraystech.com

网友M:
低端的就不要搞了。
高端的不错,但投入很大。

网友C:
低端的就不要搞了。
高端的不错,但投入很大。
引用 网友M:

高端的人家从来不考虑国产PLC的
无锡就有好几家做PLC的厂家,那么牛叉的光洋PLC,好久都没听到它的消息了,信捷好像还一般,也是十年了,不见壮大也不见关门,倒是整天跑来推销触摸屏伺服啥的

网友N(2012-09-18):
这个要想做完善,投入可是十分大。 1. 上位机IDE开发环境,支持IEC - 61131的五种语言compiler 编译器。 2.下位机的解释器,这样可以在任何处理器上执行。 现在的PAC都基于这个平台,难度还是较大,与开发一颗自定义指令处理器相当.
   市场都被国外产品垄断,国内也就跟着仿制,做通用的从成本市场方面无法与国外竞争。 但要是有些专用的应用可以做做。

网友O(2013-04-17):
PLC的使用已经很普遍,再竞争非常激烈。除了价格外,可靠性及方便、友好的用户界面非常重要。不应该只看到硬件,国产的PLC薄弱环节应该是软件!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哈哈,猪哥

:lol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我做的控制器已经非常稳定,有PLC的外壳,但目前用C语言编程。我们开发的目的,就是自己公司使用,代替西门 ...

:L

网友H:
引用 网友P:

看来我做的不算PLC,就是个人版单片机控制器,带个外壳,但用起来挺好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H:
看来我做的不算PLC,就是个人版单片机控制器,带个外壳,但用起来挺好的。 ...

PLC涉及的东西还是很多的,编程环境的开发;稳定性,抗干扰;与其他设备的接口;

当然,也有取巧的方法,比如,很多公司自己不开发编程软件,“号称”兼容某某知名品牌,可以直接使用某某编程软件;也能支持部分外部设备;但是我还是感觉很不习惯,还是没有原生的好。

网友H:
其实PLC就是编程软件麻烦些,硬件就那么回事。 还是定制版的好用。

网友Q(2013-07-14):
引用 网友K:
还有用C语言编程的PLC呢?!

IEC1131-3为PLC制定了5种标准的编程语言,包括图形化编程语言和文本化编程语言。图形化编程语言包括:梯形图(LD-Ladder Diagram)、功能块图(FBD - Function Block Diagram)、顺序功能图(SFC - 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文本化编程语言包括:指令表(IL-Instruction List)和结构化文本 (ST-Strutured Text)。IEC 1131-3的编程语言是IEC工作组对世界范围的PLC厂家的编程语言合理地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的国际编程语言标准,它不但适用于PLC系统,而且还适用于更广泛的工业控制领域,为PLC编程语言的全球规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继电器梯形图(LD-Ladder Diagram)语言是PLC首先采用的编程语言,也是PLC最普遍采用的编程语言。梯形图编程语言是从继电器控制系统原理图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与继电器控制系统梯形图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只是在使用符号和表达方式上有一定区别。PLC的设计初衷是为工厂车间电气技术人员而使用的,为了符合继电器控制电路的思维习惯,作为首先在PLC中使用的编程语言,梯形图保留了继电器电路图的风格和习惯,成为广大电气技术人员最容易接受和使用的语言。梯形图程序设计语言的特点是:

    (1)与电气操作原理图相对应,具有直观性和对应性;

    (2)与原有继电器逻辑控制技术相一致,对电气技术人员来说,易于撑握和学习;

    (3)与原有的继电器逻辑控制技术的不同点是,梯形图中的能流(Power Flow)不是实际意义的电流,内部的继电器也不是实际存在的继电器,因此,应用时,需与原有继电器逻辑控制技术的有关概念区别对待;

    (4)与指令表程序设计语言有一一对应关系,便于相互的转换和程序的检查。

    功能块图(FBD - Function Block Diagram)采用类似于数字逻辑门电路的图形符号,逻辑直观,使用方便,它有梯形图编程中的触电和线圈等价的指令,可以解决范围广泛的逻辑问题。功能块图程序设计语言有如下特点:

    (1)以功能模块为单位,从控制功能入手,使控制方案的分析和理解变得容易;

    (2)功能模块是用图形化的方法描述功能,它的直观性大大方便了设计人员的编程和组态,有较好的易操作性;

    (3)对控制规模较大、控制关系较复录的系统,由于控制功能的关系可以较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编程和组态时间可以缩短,调试时间也能减少;

    顺序功能图(SFC - 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亦称流程图或状态转移图,是一种图形化的功能性说明语言,专用于描述工业顺序控制程序,使用它可以对具有并发、选择等复杂结构的系统进行编程。顺序功能图程序设计语言有如下特点:

    (1)以功能为主线,条理清楚,便于对程序操作的理解和沟通;

    (2)对大型的程序,可分工设计,采用较为灵活的程序结构,可节省程序设计时间和调试时间;

    (3)常用于系统的规模校大,程序关系较复杂的场合;

    (4)只有在活动步的命令和操作被执行,对活动步后的转换进行扫描,因此,整个程序的扫描时间较其他程序编制的程序扫描时间要大大缩短。

    指令表(IL-Instruction List)编程语言类似于计算机中的助记符汇编语言,它是可编程控制器最基础的编程语言,所谓指令表编程,是用一个或几个容易**的字符来代表可编程控制器的某种操作功能。 指令表程序设计语言有如下特点:

    (1)采用助记符来表示操作功能,具有容易**,便于撑握的特点;

    (2)在编程器的键盘上采用助记符表示,具有便于操作的特点,可在无计算机的场合进行编程设计;

    (3)与梯形图有一一对应关系,其特点与梯形图语言基本类同。

    结构化文本(ST-Strutured Text)是一种高级的文本语言,可以用来描述功能,功能块和程序的行为,还可以在顺序功能流程图中描述步、动作和转变的行为。结构化文本语言表面上与PASCAL语言很相似,但它是一个专门为工业控制应用开发的编程语言,具有很强的编程能力用于对变量赋值、回调功能和功能块、创建表达式、编写条件语句和迭代程序等。结构化文本程序设计语言有如下特点:

    (1)采用高级语言进行编程,可以完成较复杂的控制运算;

    (2)需要有一定的计算机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的知识和编程技巧,对编程人员的技能要求较高,普通电气人员无法完成。

    (3)直观性和易操作性等性能较差;

    (4)常被用于采用功能模块等其他语言较难实现的一些控制功能的实施。

    不是所有的PLC都支持所有的编程语言(如功能块图、顺序功能图就有很多低档PLC不支持),而大型的PLC控制系统一般都支持这5种标准编程语言或类似的编程语言。还有一些标准以外的编程语言,它们虽然没有被选择进标准语言中,但是它们是为了适合某些特殊场合的应用而开发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许是较好的编程语言。比如D7-SYS的连续功能图CFC就是专为大型连续工艺控制而开发,只要调用程序中的CFC功能块就可以轻易实现象PID控制器、计数器、定位器、斜坡函数发生器等一系列特殊功能,而且不需要专门的编程知识,只需要懂得图形化处理和标准程序块的使用,进行简单的设置即可。
==============================================================================================================================================================================================
第五种貌似C语言,其实不是C:\Users\Administrator.PC-20121111ETAI\Desktop
国产的没用过,不太清楚呵呵,只用过西门子,AB,和三菱的

网友R:
c语言的PLC,,,,,感觉好恐怖啊

网友S:
我也想搞PLC,问题是现在无从下手,坊间有很多兼容三菱编程软件的PLC,不知他们怎么搞到三菱PLC的指令编码,还有的是PLC底层软件架构怎么样,很多很多的问题,有做过PLC设计的人可否出来指导一下

网友T:
https://bbs.21ic.com/icview-542007-1-1.html
我做的移动车辆控制器
* 60点开关输入 有效电平高低可配置
* 20点开关输出 每路1.7A 过温 过流保护
* 4点PWM输出   每路1.7A 电流检测  可通过编程成为恒流源
* 还有。。。。功能
* 支持CANopen 没看错哦  CANopen主/从 :)

编译器的话    如果想要做稍微好点的PLC   编译平台都可以找软件厂家移植的   比如CODESYS   OPENPCS
但是价格较高    国产用这样的方式    价格优势就丢失很多
我觉得用C语言也没什么不好    很多大项目   用ST语言的也很多   和C基本一样

网友U:
软件也不是问题,快速上市,可以直接买德国的很便宜,西门子都是用他们的。还是硬件设计比较费神。

网友V:
“我做的控制器已经非常稳定,有PLC的外壳,但目前用C语言编程。我们开发的目的,就是自己公司使用,代替西门子S7-200  PLC使用,每年使用3000套左右,故障率很低。”
有那么大的量自己开发那是指定赚哦。

“c语言的PLC,,,,,感觉好恐怖啊”
汇编语言更稳定啊。简单得多。只是不好进行二次开发。懂的人少些。用C好啊。

网友W:
我个人认为,选PLC还是单片机要取决于个人的技术和环境。PLC也是单片机的一个产物。只不过人家已经把成品做好你自己来编程。如果开发一台或不多的机械控制就选PLC。如果量大就选单片机了,只不过要求有恒高的基础(接口电路、数字、模拟、抗干扰等等一些问题要考虑)

网友(2013-08-19):
引用 网友H:
我做的控制器已经非常稳定,有PLC的外壳,但目前用C语言编程。我们开发的目的,就是自己公司使用,代替西门 ...

好像在哪里见过这句话!!??

网友X:
学好了,自己家里都可以自动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