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设计一个声纳系统的信号采集部分。。。。

楼主(2012-07-11):
共有180路450KHz的调频模拟信号输入,需要进行采样,采样频率为1.8MHz。考虑到集成度,决定20路复用一个模拟选择开关,然后接入到ADS进行采样(16-bit 采样输出)。系统需要9个ADC工作最大限度保持同步。那么这20路模拟选择器怎么设计呢?市面上好像没有20路的芯片卖吧?另外,ADC选择什么样的型号好一些呢?我是一个新手,请给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自己百度一下  多多找找过去的文献  相信自己   虽然这个我也没搞过  但是难度不大

网友A:
相信自己  你是可以的  哈哈

网友B:
最大限度的同步,这个就看ADC的采样时间和保持时间了
模拟选择器20路的还像是没有,不过这个问题选择多路组合还是可以解决

网友C:
:)系统,咱不敢推荐,怕担责任。

网友D:
20路复用,则180路就达不到完全意义上的同步采集!楼主要讲讲声纳系统的总体需求,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如果不完全同步采集是否能满足总体设计需求?譬如180路信号做相控阵波束形成的话不同步采集则相位误差是否可以接受,抑或不同步采集则各路之间的相位关系如何控制?从楼主所讲的频率来看应该设计的是图像声纳,其实180路采集完全不用复用也可以做得到啊,且图像声纳里边也很少用到扫描采集接收的,因为这样做会降低图像显示效果(需要在图像显示时做额外的算法补偿,得不偿失!),至于16BIT的AD很多,楼主到ADI或者TI公司网站去看看,选自己适用的就行。

网友E:
AD9233 试一试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不用模拟开关结构了,直接用AD9257做了,里面集成了采样保持结构。八路采样输出。我在做的是180路数据采集,做波束形成,然后形成声纳图像,要求严格的通道数据一致性。刚做到信号调理部分,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要自己设计一个450KHz的带通滤波器,带宽不小于50KHz。用filter wiz3.0设计出来的参数,用multisim仿真,波特率显示的频率特性完全不对。。。。。

楼主:
各位有用过filter wiz3.0的吗?出来帮小弟一把。。。:dizzy:

网友F:
我们在开发一个128路相控阵的设备,只是采集的频率高,200M.

网友G(2022-03-24):
在做类似的,楼主能加个好友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