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有7种操作模式问题?

楼主(2012-07-11):
s3c2410有7种操作模式,那么这7种操作模式是不是在用C语言编程时需要指定?还是根本不用去考虑,而由CPU自己决定切换?另外,那位大侠有该芯片的protel dxp库啊,能共享一下吗?谢啦

网友A:
7种操作模式程序员要相当清楚.
其中有几种,比如快速中断还要特别告诉编译器(在快速中断服务程序里用关键字特别指出)

网友B:
C语言编程时,必须很清楚处于什么模式,必须知道模式切换时需注意什么。模式切换要用汇编来实现。
CPU自己不能决定什么,只是有一个上电后默认的模式。

网友C:
据我目前的了解在c编程时不需要指出,启动代码里面已经把相关的寄存器设定好了,也许3楼说的是对的吧!不是很了解,不过可以交流下。。。我学的是s3c2440....学了两个月。也是新手,很多需要学习的

楼主:
还是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