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个PS2接口的键盘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2-07-11):
用单片机做个PS2接口的键盘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必然能啊

网友B:
要做PS2键盘接口吗?

网友C:
我有写一个 PS2 Mouse 接口 , 要看看吗?

网友D:
PS/2接口是鼠标接口吧?估计不会很难把

网友E:
用单片机可以模拟PS2接口,具体做法可以找找资料

楼主:
我有写一个 PS2 Mouse 接口 , 要看看吗?
引用 网友C:
嗯,站内联系你了

网友F:
PS2接口是键盘/鼠标通用接口,其协议非常简单,几乎跟I2C差不多,用一般的8位单片机可以轻松搞定。
熟悉I2C通讯协议的人应该很快就能上手。

网友D:
建议楼主不要尽量先别看人家的程序,首先去找一份PS2的协议文本来看,再配合示波器看看波形,了解清楚其协议之后,你自己就能轻松写出程序了,或者这时才去参考人家的程序也行。这样对你学习知识有较大的帮助。

网友G:
如果一开始就找现成的程序来看,往往效果打折扣甚至还搞不定的,呵呵。

楼主:
嗯,看来路漫漫啊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H:
简单得很,我10多年前就做了不少这类产品

网友I:
完全没有问题,不过,有商业价值吗?做个练习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