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能不能产生没有main函数,可以烧写到某个地址hex文件?

楼主(2012-07-11):
比如,有一个文件,里面只有一个test(),我已经把这个文件定位到FLASH的某个地址上,用IAR ARM怎样才能把这个文件输出成HEX或其他格式,能够烧写到FLASH中,并能调用test()??

网友A:
IAR EWARM 可以生成hex文件,在EWARM V6里面这样设置:Project->Options ->Output Converter,勾选Generate additional output,Output format选择 Intel extended,即可。

网友B:
理论上,想怎么做都可以的。

楼主:
没有main的工程,能产生hex文件吗?链接都通不过啊!

网友C: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啊?为什么想不要MAIN

网友D:
肯定要main的

网友E:
lz是想留一块固定的flash出来,主程序可以调用其中的函数,而这块flash可以单独更新的。

楼主:
我只是想把某个.c文件烧到FLASH的某个地址上,没有main生产不了hex,就不能烧写了!

楼主:
或者是说IAR怎样才能把某个文件(不含main)生成hex格式,能烧到flash中?

楼主:
是的john_lee,就是这样的!

网友F:
其实楼主看看startup.s中的内容就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不懂啊,请指教!

网友E:
iar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弄,如果你用 gcc,这个问题就比较 easy。

楼主:
不会让我换gcc吧,天啊,我要疯了!

网友E:
我们群12047788正在聊这个问题,你可以来讨论讨论。

网友C:
看来这个问题操作起来难度还是挺大的

网友G:
以前做ARM烧录程序时做过,编写几个函数放在固定的地址供烧录脚本调用。
不过时间太久,具体怎么做已经忘记了。记得ATMEL的SAMBA中有范例,不过是GCC的。

网友A:
不要拘泥于“IAR 能不能产生没有main函数”。其实可以写个main函数,里面调用test(),就可以。

然后,从生成的.hex文件里,把main那段多余的image删除就行了。

网友H:
二楼回复的不是可以吗?

网友I:
直接用main写不就完了.都生成hex了,谁还认识你什么函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