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BRAM资源占用问题

楼主(2012-07-11):
问下V5最小配置是18K的BRAM 如果需要用20K 既占用两个18K RAM 那么剩下16K是不是不允许用在其他地方?然后就浪费掉了呢?谢谢啦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B:
问下V5最小配置是18K的BRAM 如果需要用20K 既占用两个18K RAM 那么剩下16K是不是不允许用在其他地方?然后就浪费掉了呢?谢谢啦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可能也不完全正确。我记不得V5能不能如此,你可以查一下。
1个18K的RAM是可以被分为两个9K的使用。

网友C:
这个。。。额,不太懂。。

网友D:
只能作为观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