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压控放大器自激问题

楼主(2012-07-11):
理论在9MHz内可使增益达到40dB以上
但当我让控制电压在0.2V左右时
也就是40倍时,波型的下半部分就开始失真
再大点时就自激了
各位遇过这种情况吗
还是说这很正常------------------

楼主:
在输出端没串电阻。
明天再测。
但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串电阻的话会减少自激可能性呢

网友A:
因为示波器的内阻呈感性,有必要的时候还有加一级隔离再去测量。AD603就是特别容易自激,原来我也用过一次

楼主:
去藕要做好,控制电压最好由DA提供,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