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端口设置疑问

楼主(2012-07-12):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中 不使用的悬空的端口? 对于 51 系列的准双向口, 置1就可以了. 置0会增加功耗
此外, 为输入(置上下拉) 或输出都可以. 端口里如果没有不可控制的上下拉的话, 端口设置为输入(内部上下拉)和设置为输出, 都不消耗功耗

网友B:
输出高最好

网友C:
由单片机的IO接口型式决定,设置为输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高的话,是不是比设置未输入置低功耗要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设置为输出好,设置未输入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楼主:
2# airwill 如果置输入,但是没有上拉或者下拉,那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