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STC12C5A LQFP的板子,请教些问题。。请各位指出

楼主(2012-07-12):
芯片与MAX232相连,芯片的P3.0和P3.1(RxD,TxD)为什么没写程序的时候用万用表测得电压为1.6V左右,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送上我的原理图,请各位帮我看看,并指出问题所在,PCB以PCB2为准。

网友A:
小伙板子做的不错,赞一下
关于你的问题,
1 现在通讯有没有问题?
2 你的表是否有问题?
3 是否示波器看过?
4 板子是否通电
5 这个1.6V 是否慢慢往下降?

楼主:
今天早上问题找到原因了。因为双层板顶层底层没有连接,导致抚慰电容没有连起,才出现的1.6V这个问题,谢谢2楼大侠指导

网友:
如果你能自己腐蚀电路板焊接出LQFP48
我就说你顶呱呱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实现了功能,但是做的不是很好,还需要不断改进

楼主:
求实习的地方啊,宁波附近的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