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组网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
CAN收发器为TJA1050,接线端子使用3Pin插座,分别连接CANH、CANL、GND。
请问,这种组网方式对吗?
在实际的应用中,接线端子的Pin3脚需要和TJA1050的地连接吗?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2012-07-14):
为了减小干扰, 接线端子的 Pin3 脚建议和 TJA1050 的地相连接.
但如果会构成多地线环路, 那就要谨慎处理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指点!

根据你们所说,接线端子的 Pin3 脚和 TJA1050 的地相连接是正确的.

网友B:
你这个电路什么保护都没有啊……

楼主:
有,如下图所示:
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的问题没?
谢谢!

网友C(2012-08-26):
6楼 你这个TVS选什么型号的?

楼主:
SM05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