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鼠标例程改绝对坐标遇到问题

楼主(2012-07-12):
把报告描述符改为:
   0x05,                  /*Usage Page(Generic Desktop)*/
    0x01,
    0x09,                  /*Usage(Mouse)*/
    0x02,
    0xA1,                  /*Collection(Logical)*/
    0x01,
    0x09,                  /*Usage(Pointer)*/
    0x01,
    /* 8 */
    0xA1,                  /*Collection(Linked)*/
    0x00,
    0x05,                  /*Usage Page(Buttons)*/
    0x09,
    0x19,                  /*Usage Minimum(1)*/
    0x01,
    0x29,                  /*Usage Maximum(3)*/
    0x03,
    /* 16 */
    0x15,                          /*Logical Minimum(0)*/
    0x00,
    0x25,                          /*Logical Maximum(1)*/
    0x01,
    0x95,                          /*Report Count(3)*/
    0x03,
    0x75,                          /*Report Size(1)*/
    0x01,
    /* 24 */
    0x81,                          /*Input(Variable)*/
    0x02,
    0x95,                          /*Report Count(5)*/
    0x05,
    0x75,                          /*Report Size(1)*/
    0x01,
    0x81,                          /*Input(Constant,Array)*/
    0x03,
    /* 32 */
    0x05,                          /*Usage Page(Generic Desktop)*/
    0x01,
    0x09,                          /*Usage(X axis)*/
    0x30,
    0x15, 0x00,              //Logical Minimum (0)
    0x26, 0xff,0x0f,        //Logical Maximum (4095)
    0x35, 0x00,              //PHYSICAL_MINIMUM (0)
    0x46, 0xff,0x0f,        //HYSICAL_MAXIMUM (4095)
    0x75,                      //Report Size(16)
    0x10,
    0x95,                      //Report Count(1)*/
    0x01,
    0x81,                          //Input(Variable, Relative)*/
    0x02,
    0x09,                          //Usage(Y axis)
    0x31,
    0x15, 0x00,               //Logical Minimum (0)
    0x26, 0xff,0x0f,          //Logical Maximum (4095)
    0x35, 0x00,                //PHYSICAL_MINIMUM (0)
    0x46, 0xff,0x0f,           //PHYSICAL_MAXIMUM (4095)
    0x75,                          /*Report Size(16)*/
    0x10,
    0x95,                          /*Report Count(3)*/
    0x01,
    0x81,                          /*Input(Variable, Relative)*/
    0x02,
    0xc0,
    0xc0
系统可以认出鼠标,但是左右键、发坐标都没有反应,还需要改什么地方吗?希望有研究过的能指点一下!

网友A:
stm32鼠标例程改绝对坐标,为什么要这么做?
印象里鼠标通常都是用相对坐标的。不确定windows里是不是支持绝对坐标的鼠标。

网友B:
LZ看来也是位奇思妙想家,什么都敢尝试的,真不愧为好学者

网友C:
stm32鼠标例程改绝对坐标 楼主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楼主是做触摸屏么,要用绝对坐标
你用digitizer试试

网友A:
5L的说法有道理。
虽然没做过digitizer,但感觉比较对头。

楼主:
的确是做触摸屏 触摸屏模拟成绝对坐标的鼠标是一个简单的方案,有没有弄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E:
前段时间弄了个,忘了什么弄的了,可以加我qq,363106049,我也在做触控

楼主:
搞定!有疑问的QQ:1137808181

网友F(2013-06-25):
你qq经常不在线哦。给你qq留言了。麻烦你看下

网友G:
真的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F:
看了一下,报告描述符中有左键右键按键信息,滚轮的信息是什么
我自己添加了一些
0x09, 0x38,                                                /*Usage(Wheel)*/
    0x15, 0x81,          /*Logical Minimum(-127)*/
    0x25, 0x7F,          /*Logical Maximum(127)*/
    0x75, 0x08,          /*Report Size(8)*/
    0x95, 0x03,          /*Report Count(3)*/
    0x81, 0x06,          /*Input(Variable, Relative)*/

发现只能向下滚动,请大神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