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哪一个才是单片机驱动和接收的最好方案

楼主(2012-07-12):
单片机用的不久,但是很喜欢总结,就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单片机控制一个24v30W 的电磁阀,接收一个24v的接近开关
那么究竟哪一种输入输出方式最好?
输出:单片机——三极管——继电器
        单片机——2003——继电器
         单片机——74hc245——光耦——继电器
        .
        .
输入:接近开关——光耦——单片机
         接近开关——三极管——单片
等等,请教各位大侠,究竟哪一种最好。或者最为平衡?

网友A:
需要隔离的话就用光耦方式,不建议用继电器
输出:单片机 + 三极管 + PMOS
输入:很多接近开关和传感器是集电极开路(OC/OD MOS的漏极开路)输出,这样只需要上拉电阻就可以直接连到单片机,另用二极管 + 上拉也可以把不是OC输出的开关信号引入单片机(通过二极管阻止高电平时高压到IO口就可以)

网友B:
最好全都要用光偶哦

网友C:
当然全部加光偶,如果你不控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