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哪位能给讲解一下双色发光二极管的原理啊?谢谢了

楼主(2012-07-12):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说就是混色原理,不同颜色的光混合后可以得到其他颜色的光,而不同材料做成的LED管芯可以发出不同颜色的光

网友B:
留印等看。

网友C:
就是一个二极管里面封装有两个发不同颜色的芯片。二极管有三个管脚,其中一个是公共端,另外两个控制不同芯片发光的,通过控制不同的管脚导通来点亮不同的芯片

网友D:
R 红
G 绿
B 蓝
现在的LED很多用到三芯片(例如贴片的5050),发不同颜色光的原理是芯片材料不一样,而且需注意到,发光不一样,导压降也有差异。

楼主(2012-09-01):
谢谢楼上的各位,结贴了,大体了解了。给分

网友E:
双色二极管    内部其实是两个PN结   自己多看看手册  这个我也是一知半解

网友F:
双色发光二极管有两种封装结构的,不知道你用的那种封装的。
    两只脚封装的双色二极管可以亮两种颜色,并不是加不同的同压就有不同的颜色。而是要将LED的两个引脚电压的+\-极交换就可以换色.两脚双色二极管是两个PN结正反相连的,当两脚上的压降达到LED的工作电压和电流(相对概念),相应的颜色就会亮.
      举例说明:比如红蓝色双色LED来说,将他的两脚标为A和B ,假如你给它加的电压是A正B负,他就会亮红色,反过来你给它加的电压是B正A负,他就会亮蓝色。其实这种LED还有一种颜色,那就是同时亮可以组合成紫色。

网友F:
双色发光二极管还有一种封装是三个引出线,有共阴和共阳两种封装;实际上内部其实是两个管芯;谁通电就谁亮,说白了就是2个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的一端接在一起。

网友G:
个人觉得就是集成了两个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然后共用一个地

网友H:
简单地说, 就是里面封装了两个颜色不同的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