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hcad 的arg(f)函数求相角的问题

楼主(2012-07-12):
如图所示,为什么arg函数求解的相角度都不超过180度?何解?

楼主:
超过180°,其自动就返回正值了,如图红色的区域。如果不用arg函数求解,用“和”的方法求解,就会得到正确的相角图,如粉红色的线。

网友A(2012-12-18):
什么是“和”的方法啊

网友B:
180减去就可以  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