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

楼主(2012-07-12):
在c89中-8/-5=?
           -8/5=?
值是唯一的还是有多种情况?
在c99中呢?
如果把“/”换成“%”呢?
顺便问下现在的编译器大多都是c99吗?

网友A:
C89和C99是什么东西?

楼主:
:funk:都是c语言,不过是两种不同的标准

网友B:
... % 是求余!
C99与C89有什么区别可以BAIDU一下,看一下官方的描述!!

楼主:
... % 是求余!
C99与C89有什么区别可以BAIDU一下,看一下官方的描述!!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这几个表达式的结果吗?

楼主:
C89里-8/-5=1
           -8/5=-1或-2
C90里-8/-5=1
           -8/5=-1
(-8%-5)=(-8/5)=-3对吗?

网友C:
这个不同编译器的编译结果是不同的
这种危险的代码还是不要写的好
换成其他可以替代的方式
话说我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没有需要用到负值乘除的需求

楼主:
哦~我就是看书上有说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想了解下,目前还没用的过负数
KEIL是按照C90的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