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无线网络的覆盖

楼主(2012-07-12):
我现在想做一个室外无线网络,用一个设备覆盖周围大约3公里内的范围,使用wifi设备可以接受和发送数据,使用什么设备来做这个覆盖呢?

网友A:
基本在做梦。

网友B:
架高天线,高功率,中间无遮挡。可以做到。

网友A:
架高天线,高功率,中间无遮挡。可以做到。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行的,但真能做到吗?相关部门不会找麻烦吗?

网友C(2012-11-03):
肯定要用到桥接  中继,要么怎么去传输

网友D:
无线路由吗

网友E(2013-03-11):
办不到的。。。除非在偏僻的乡村没当地政府的管辖,再说了,,没必要

网友F:
偏远地方可能可以

网友G:
 重点是楼主有钱烧不,

网友H:
WIFI的优势是小功率,做大功率性价比太低。

楼主(2013-06-25):
最后用大功率AP做的 加了个48V20A的锂电池供电 也就撑两三天吧

网友I:
用一个设备覆盖周围大约3公里内的范围  ??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一个设备覆盖周围大约3公里内的范围  ??

对 用了一个无线大功率AP 空旷范围内3公里多,有遮挡的时候也就1k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