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波形的ADC怎么采集好点?

楼主(2012-07-12):
ADC, dc, AD, AC
求教一个方法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波?

楼主:
好像是个震荡波形,我也不太清楚,对模电什么的不太懂

楼主:
顶下自己的贴,提升下曝光率
这是原来板子的波形

网友B:
关键是采下来做什么?不同要求有不同的办法。

网友C:
用1Mps以上去采集应该可以基本复原

楼主:
采集平均值或者说正常值,
之前我做的一个类似项目,没有震荡波形的,我就只采集一个比较大的值就可以了。
但这个却是带震荡的模拟信号,我直接用51单片机采集数据,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可以

网友B:
“平均值”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正常值”难以理解。
还是不知道你的用意。
这种波形是你需要测量的信号?如果没有太高的响应速度要求,可以进行RC滤波后用低速ADC采集即可知其平均值。

或者,这种波形是你不需的,但你又难以控制它的产生?想去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