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做个NTC温度计,参考电压怎么办?

楼主(2012-07-12):
小弟最近在用STM8L做低功耗NTC温度计,碰上了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因为8L152的ADC参考电压为VREF+/VDD,为了在不开启测量的时候关掉分压电阻上的电流,所以就想用DAC的输出来驱动分压电阻,但似乎DAC不能输出满偏的VREF+,从而使得采样值偏大;同样如果加MOS管当电源开关,MOS管上又会有压降,也不能得到满偏的VREF+,两种接法示意图如下

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的应用呢,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得到VREF+,又能够适时的关掉?

注:NTC分压值表是通过满偏的VREF+计算出来的

网友A:
再采样一次DAC输出的VREF,进行软件校正

网友A:
而且,为了DAC输出和采样更准确,DAC输出不必满幅值,3/4即可。

楼主:
3# EAMCU 其实也想过同时采样DAC_OUT和AINx来进行校正计算的,就是处理上变麻烦了了,如果没其它方案,只能是先这样做了
另外,因为我们需要0.05度以上的精度,所以只输出3/4满幅值做为NTC参考电压的话,等于把ADC精度降低,就达不到要求了,PS:目前用的NTC B值求得12位ADC的精度能到0.03~0.04度

网友A:
本来NTC和stm8也到不了0.05的精度,你这个说的是分辨率。。。
如果追求分辨率的话,可以采用过采样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