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斑竹和大侠,tim1的互补输出在主输出禁止后的状态

楼主(2012-07-12):
实现TIMx的互补输出
OCx和OCxN都使能,极性都设为低,可以正常输出互补波形

如果使用CCxE和CCxNE来控制OCx和OCxN的输出,出现了一点现象
1. 运行过程中,CCxNE单独设为0,CCxE不变仍为1,则OCxN关闭输出低电平,OCx正常输出,无影响,和期望值吻合
2. 运行过程中,CCxE单独设为0,CCxNE不变仍为1,则OCx关闭输出低电平,但是OCxN的输出发生了变化,不再是OCx原波形的互补输出,而是直接输出OCx原来的波形

看参考手册,发现好像stm32的设定就是这样的
如图中红色标注部分,
1. 当CCxE为1,CCxNE为1,OCxN=输出OCxREF反相 + 极性 + 死区
1. 当CCxE为0,CCxNE为1,OCxN= OCxREF xor CCxNP,而并非是OCxREF的反相和CCxNP进行异或

请问我的理解正确么?

网友A:
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
为什么不会呢
我实验效果是这样的,参考手册上也是这样写的啊

楼主:
有木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呀

网友B(2012-09-03):
请问LZ的问题找到答案了么?最近也在玩这个,使用库里的历程6step做换项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要是把CCxE设置为0,则CCxNE都为原来的状态。

网友C(2013-02-28):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D(2013-05-10):
楼主啊  我现在想 把 OC2 和OC2N在 CC2E和CC2NE关闭的时候 输出高电平  我按那个表格设置的是CC2P和CC2NP 为高电平有效 可是就是不会输出高电平 一直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