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输入变压器响声?

楼主(2012-07-12):
你好
我现在有一款电源,大于110V的时候,变压器室正常的
小于110V,变压器就有响声
应该跟你以前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没浸漆?

要么就是低压输入时电流过大  保护了  打嗝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吧,你能确定叫声一定是变压器发出来的不。。。
变压器有没有浸漆?
变压器参数设计不合理,低压磁通量增加啸叫?
过流保护?
环路反应太慢,有脉冲束?
RCD,RC吸收的电容用的是瓷片,压电效应啸叫?
。。。。

网友C:
1# 战火神车 后面负载太重,电压低的时候,前级输入电流过大,造成变压器磁饱和,才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