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定义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2-07-12):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这样定义有什么好处?和#defined unsigned char   BYTE;有什么区别?好像作用没什么区别呀?哪个好?

网友A:
#define是定义一个宏,比如说你有一个在代码中要用到很多次的数字,你可以用一个宏来替代他,在代码中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宏来替代那个数字,这样你在修改代码的时候就只要修改宏就是了,省了很多事情。
typedef一般用来给已有的类型定义一个新的名字,这样可以屏蔽不同的平台和语言之间的差别。

网友B:
如果这样定义宏:
#define PBYTE unsigned char*
和typedef:
typedef unsigned char* PBYTE;
楼主认为它们有区别吗?

网友C:
有区别,但是在MCU编程中还没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