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用CCS5.1时遇到了个极大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2-07-12):
我按照默认的创建了个m430g2553的工程,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BIT0 +BIT6;
        while(1)
        {
                P1OUT ^=BIT0+BIT6;
                __delay_cycles(100000);

        }

}
然后选择project--build all
然后就出现了如下提示,根本无法编译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demo ****

D:\ti\ccsv5\utils\bin\gmake -k all
gmake: *** [main.obj] Error 1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 Build Finished ****
软件设置都是默认的不做改变

PS:软件刚安装时创建的第一个工程是可以用的,当你删了重新导入工程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新创建任何工程都有这个问题!希望得到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CCS建立新工程的时候要选择相应的位置连接,你以为是51单片机啊。。你先下载对应的例子,这个刚接触确实不好下手我也是参考例子搞了一天,熟悉以后就简单了,CCS相对于ADS mdk主要是一个相对位置的问题,一个完成的工程不是单单的就是一个.c文件就可以编译的事,下面上图,只是参考,我之前写的一个程序:
最重要的就是配置CCS,要让编译器知道你调用的文件在哪,cmd文件等,找不到肯定出错啊,LZ最好先熟悉下环境才行,其实CCS也是挺好的,人家基本上把你很多东西写完了,你只需要调用就好了。

好下面配置 project- build option选中图中红色的,然后将你的路径告诉编译器,你师父应该会把那些例子给你的吧,就是TI的库文件,将这些库文件的路径告诉编译器,我没有师父,我是自己百度和问同事,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建立的工程和你的库文件在一个文件里面就是在同一层这个时候用“/”如果不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就要用“../../”,这里可以这样写,也可以直接就是你放在电脑的那个盘里就直接将路径Copy过来然后粘贴就好了。
  这个配置好后再选择linker这里和前面的配置一样,不懂的可以百度,如果还是不行,应该就是小问题了,百度都能解决的。。。要有耐心。这个东西搞一会搞不出来都会烦的,我相信不懂的人大部分都是刚毕业工作的,在学校里面不会很容易就能解决,至于为什么,因为学生之间没有竞争,工作上靠的只有自己!

网友B:
学习了很不错的帖子啊!

楼主:
2# mage心寒 恩,感谢大哥的解答!发现大哥的版本很低的样子,嘿嘿,新版本界面很好!
其实我创建的时候,所有文件基本都加载了!其他的都是采用默认的链接。所以应该不需要像大哥这么操作(我没用到自己的库文件)。后来重装发现:是一开始加载的时候修改了默认的工作空间,就出错了!只要不修改工作空间,在其他盘创建工程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大哥的帮助(偶是个学生,嘿嘿),大哥的一些经验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C:
没用过CCS,一般用IAR

网友D:
自问自答,很强大的楼主!

网友E(2012-10-18):
你好,请问你所写的是CCS5.1版本的吗?我 也遇到LZ类似问题,但是5.1版本和以前版本差别很大,我看你所说的CCS版本并不是5.1

网友F(2013-01-18):
很不错的帖子啊

网友G:
唉  一直用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