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一个很难**的单片机加密方法(转)

楼主(2012-07-12):
现在单片机解密成本很低,上海有一家破解公司声称ARM的CM3内核的都全部一天内破解,非常恐怖,破解的方法就是把程序原样的读出来,有了HEX文件,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用人家的代码来山寨了,我想起好多年前日本的街机用片外的RAM来保存程序,RAM是一直供电的,断电了就全部没了,据说是很难破解,那么单片机也有掉电模式,耗电也是nA级别,能不能使单片机在不工作时候使其进入掉电模式,由外部电池供电,片内的RAM里面的数据是一直保留的,因为没有对外读出RAM命令,所以应该比片外RAM还难破解,片内RAM数据是运行时候的验证数据,生产的时候,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一直保存这些数据,断电了就全没了,程序也不能运行了,破解了程序也没用,大家分析下可行性。
QQ群191264951    STM32F05X系列,CORTEX-M0

网友A:
顶一下,呵呵,不错的方法

网友B:
一旦你的电池掉电,岂不是产品就不能用了。 这个客户碰到了要骂的。

网友B:
不知道上海的**公司能够把HEX文件编程什么? 汇编还是C文件? 如果是汇编,那么读懂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网友C:
怎么感觉LZ意思没表达清楚呢,是我理解能力太差吗

网友D:
SRAM很容易读出来的。

网友E:
见过这样的产品

网友F:
岂不是产品就不能用了

网友G:
现在单片机解密成本很低,上海有一家**公司声称ARM的CM3内核的都全部一天内**,非常恐怖,**的方法就是把程序原样的读出来,有了HEX文件,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用人家的代码来山寨了,我想起好多年前日本的街机用 ...
引用 楼主:

楼主是在侮辱中国山大王的智慧。

网友H:
从来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I:
STM32在STANDBY模式下不保存RAM数据吧?

网友J:
完全靠加密是有限的,只是成本问题。嵌入特殊代码作为证据倒是可行。

网友K:
呵呵,从来都是有加密的方法就有**的方法,时间问题。

网友L:
美 信的 加密芯片存的数据就是放在ram里,一直要供电的

网友M:
**与反**,永恒的话题

网友N:
可以共享一下详细的资料

网友O:
转载要注明出处啊。

网友P(2013-06-12):
单片机解密后得到的文件是机器码,非常难读以及修改,可以将机器码反汇编成汇编语言,目前还不能直接转成C语言,
我们Q2403664232可以人工转换成C语言

网友Q:
谢谢  楼主   这个方法没有试过   有时间想试一试   顶一个

网友R:
是啊,共享软件的开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网友S:
有个办法,应该可以让人即使读出全部代码,也没有用。
STM的CPU都有一个唯一ID, 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算法,或者直接就是用3DES加密算法,然后用PC计算出一个唯一密钥。AA =  3DES(KEY, ID). 把这个AA结果下载到到产品内部的FLASH中, 产品启动或运行的过程中,读出这个AA,使用配套的解密算法,恢复出对应ID,如果和本身的CPU-ID一致,则允许运行,否则停止运行。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有个办法,应该可以让人即使读出全部代码,也没有用。
STM的CPU都有一个唯一ID, 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算法,或 ...

别傻了,暴力**,10分钟内搞定,呵呵
另外,反编译成C没有意义,只能能够搞定需要搞定的就可以了

网友U:
可以参考用MAXIM的安全加密MCU,SRAM的程序是靠电池来保护的,一断电程序自毁。内部还带有更丰富硬件加密程序。多种程序加密,没办法破。

网友V:
呵呵  顶起来   谢谢楼主的共享    不错哦

网友W:
矛与盾的较量

网友X:
这个方法其实是杀敌800自伤1000;行不通.
一旦系统掉电或系统出错RAM数据被破坏,是不是很要命;你天天帮你搞维修?是什么让你如此费劲;
正确的应对方法,要不改行做点别的呢?

网友X:
可以设些机关,让盗版赔钱;

网友Y:
加油,这是一个双方不断超越,不断你追我赶的时代

网友Z:
技术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真正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法律,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就是鼓励盗版的,所以大家就互相抄袭吧

网友AA(2021-12-20):
三、利用id做软件加密
1,如果板子上有外部存储器,可以先编写一个程序,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外部存储器,然后再烧写真正的程序,真正的程序去校验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是否合法即可

2,利用板子上按键组合,或是上电按住某些键,程序在这个时候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程序区(stm8为EE区),程序运行时去验证程序区数据是否正确

3,轩微编程器有软件加密的功能,编程器会读芯片id,根据算法直接改写缓冲区,达到软件加密的作用

4,读出的id通过一定算法,例如异或加上一个数,得到的数据存入flash(只运行一次,运行后标志位也存入flash),下次读到这个标志位,就不运行这个程序。//Q9272078

四、做软件加密时注意
1,不要在程序中直接出现id地址,例如STM32:1FFFF7E8 1FFFF7EC 1FFFF7F0   STM8: 0x4865~0x4870
2, 利用校验和或是crc对程序区进行校验,防止改程序

网友AB:
目前有一些芯片带有硬件的解密模块,可以直接解密Flash上的数据。这样的芯片安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