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MCU

楼主(2012-07-12):
项目原来是用NXP M0.现在发现ROM太小了. 请问是否有ROM>=64KB. RAM>=6KB. GPIO >=12个. 价格<=USD$1.5的MCU?

网友A:
找  STM32 吧, 一定有适合你的

网友B:
看看小品牌的arm  看有没有

网友C:
楼主,新唐的cortex-M0,型号是NUC100LD2BN,flash 64k,ram 8k,IO 35个,价格<1.5美金,完全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我是新唐代理  可以给你提供样片和开发工具这些, 我的电话 13760131172  文R,QQ:1733215976   欢迎交流

网友D(2013-10-12):
芯盈 XN62L指令精简,寄存器操作指令与NXP系列M0内核MCU差不多,易于设计和调试,丰富实用的外设更使其能够满足各种复杂和高实时性要求的应用。
本公司代理芯盈全系列产品,可以为您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特性:

高达100MHz ARM Cortex M0 CPU

88KB用户Flash和16KB SRAM

xDSP用于加速电机控制所需的计算,简单接口,更少时钟

l 32位单周期除法器

l CORDIC运算器

l 灵活的FIR/IIR滤波器

l CRC校验

3种独立的PWM控制器支持24路PWM信号输出,适用各种电机控制

l 32位占空比精度

l PWM频率<1HZ

l 死区插入功能

l 换相(输出屏蔽)

l 灵活触发ADC

l 故障控制

2个模拟比较器

10位DAC,1MHz转换率

4个增强型系统定时/计数器,支持正交编码信号

集成温度传感器

支持各种通讯接口

l 4个带波特率自动检测和IrDA功能UART

l 1个SPI

l 1个Quad SPI(支持Flash 4 IOs数据传输)

l 1个TWS(I2C兼容)

支持内存,外设间的DMA大容量数据传输

neilxie (谢怡)
==================================================
上海皕科电子有限公司Shanghai Bitconn Electronic Co.,Ltd
地址: 上海市虹梅路269号宝城大厦1406室
QQ: 2042679225
Phone:021-61557649-603    Fax:  021-34207521
Cell: 13764735053

网友E:
啦啦啦   混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