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给您说说Microblaze的性能

楼主(2012-07-12):
Device FamilyPerformance Optimized MicroBlaze
(5-stage pipeline)
1.30 DMIPs/MHz
(Note 1)
Area Optimized MicroBlaze
(3-state pipeline)
1.03 DMIPS/MHz
Zynq-7000 EPP (-3)207MHz – 269DMIPs191MHz – 196DMIPs
Virtex-7 FPGA (-3)296MHz – 384DMIPs236MHz – 243DMIPs
Kintex-7 FPGA (-3)311MHz – 404DMIPs235MHz – 242DMIPs
Virtex-6 FPGA (-3)303MHz – 392DMIPs241MHz – 248DMIPs
Spartan-6 FPGA (-4)167MHz – 217DMIPs150MHz – 154 DMIPs

楼主:
Device Family                    Max Clock Frequency              Max Dhrystone 2.1 Performance
Virtex-5                              235 MHz                                   280 DMIPS
Spartan-3A DSP                105 MHz                                   125 DMIPS

网友A:
GSM好强大的称谓!

网友B:
向GSM致敬

网友C:
Microblaze做做控制,做做系统协调还可以,想跑操作系统,做大任务就力不从心了!估计比STM32稍微强点

楼主:
Microblaze做做控制,做做系统协调还可以,想跑操作系统,做大任务就力不从心了!估计比STM32稍微强点
引用 网友C:
嗯,也能跑Linux~就是你说的性能不如ARM等

楼主:
很好啊。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告知大家其性能

网友E:
这是极限情况啊,-3,-4的速度等级。
实际中,-1等级,相当于-3等级的2/3
CACHE设计为1路组相关,没有指令预取,未命中时,延时很大,足以再牺牲一半的性能。
实际应用情况,Virtex-4,-10等级,100MHz相当于60MIPS;通过自写XCL总线到NPI总线桥,增加指令预取和4路组相关二级CACHE后,性能可提高到110MIPS。
AXI总线的未测试过。

网友F:
GoldSunMonkey,牛B啊.
*
回GSM: 在瞎忙碌; 有关于视频识别(车牌)方面有资料吗?:)

楼主:
GoldSunMonkey,牛B啊.
引用 网友F:
忙啥最近?我都没看到你?

网友G:
Device FamilyPerformance Optimized MicroBlaze
(5-stage pipeline)
1.30 DMIPs/MHz (Note 1)Area Optimized MicroBlaze
(3-state pipeline)
1.03 DMIPS/MHzZynq-7000 EPP (-3)207MHz – 269DMIPs191MHz – 196DMIP ...
引用 楼主:

gsm 能否说明一下芯片运行的速度,dmips 不直接阿,实际设计中我比较关心频率。
目前我在系统中是用的时spatan6-2 100m的时钟,不知道在最高能到多少

楼主:
gsm 能否说明一下芯片运行的速度,dmips 不直接阿,实际设计中我比较关心频率。
目前我在系统中是用的时spatan6-2 100m的时钟,不知道在最高能到多少
引用 网友G:
频率根据你实际使用的来定啊。

网友H(2012-10-09):
好高深啊!大家太牛了

楼主:
好高深啊!大家太牛了
引用 网友H:
谢谢啦。

网友I(2013-04-01):
猴哥有时间讲解一下Microblaze的使用吧,讲解几个简单的历程。xilinx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真是太少了,很少有人介绍,希望猴哥抽时间造福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J:
我的 S6 为什么只能跑到 83.3

网友K(2019-04-19):
引用 网友I:
猴哥有时间讲解一下Microblaze的使用吧,讲解几个简单的历程。xilinx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真是太少了,很少有人 ...

是啊,是啊
黄金太阳猴

网友L:
好帖,正想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