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只要有正反馈就一定工作在非线性区吗?

楼主(2012-07-12):
运放只要有正反馈就一定工作在非线性区吗?
下图中对桥式压力传感器的输出进行差分放大,这种正反馈放大的输出公式是什么?
Vout=x * (Va-Vb),x=???????

“运放只要开环或带有正反馈就一定工作在非线性区“这句话是正确的吗??????

楼主:
这个电路下面的运放还是有正反馈啊!

网友A:
LZ你那个是迟滞比较器,工作在非线性。
不过“有正反馈就一定工作在非线性区”这句话有问题,只要存在负反馈并且负反馈的量大于正反馈,运放还是会工作在线性区的

网友B:
明显绘图错误

楼主:
绘图错误?? 国人写的书怎么老是误人子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请问:
1、一般什么情况下使用独立使用正反馈?什么情况下独立使用负反馈?
2、一般什么情况下既使用正反馈又使用负反馈,并且负反馈的量要大于正反馈的量,使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呢?

网友C:
4L正确
典型三运放差分:A2、A3反了。

网友B:
国人的书,天下一大抄,还经常抄错了。无语

网友D:
书上典型的减法器就是同时有正负反馈且工作在线性区的。

网友E:
编书就是抄书。几乎可以用等号。

网友F:
抄书不错的话就是盗版,所以要错点。

网友G:
负反馈用在线性放大,正反馈用于振荡或者窗口比较,有的地方叫滞后电阻

网友H:
应该是抄错了

网友I:
电阻值一个都没有,这个电路太高深,看不懂哦。

网友J:
叫兽写的书,误人子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