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中文显示出错啊!

楼主(2012-07-12):
RT,这是什么情况,原理图里总是丢失汉字,大家也是吗?如何解决的,AD9是否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A:
没这情况,鉴定完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AD9没有这种情况还是AD10没有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A:
AD9 AD10都用过,没丢失汉子

网友B:
AD9 AD10都用过,没丢失汉子
引用 网友A:

“丢失汉子” :L  好恐怖的错别字啊!

LZ说的是不是打印成PDF的时候汉字无法显示,这个可以有。
如果说工程文件中,本人也没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开一个原理图,写几个汉字,保存,关闭软件,再从新打开软件和原理图,发现汉字少了几个

网友A:
回复 网友B:
;P 思想要健康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打开一个原理图,写几个汉字,保存,关闭软件,再从新打开软件和原理图,发现汉字少了几个
引用 楼主:

是少了?还是乱码?
如果是少了,你双击看看,或者打开编辑界面看看是否里面有。

网友B:
回复 网友B:
;P 思想要健康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女的我就纯洁了,你是男的就我邪恶了 :lol

网友C(2013-04-26):
是啊,我电脑的AD也一样

网友D:
怎没人解决,确实存在的问题

网友E(2014-06-26):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有没有哪位解决了?

网友F(2017-02-20):
原理图另存为文本格式(非二进制格式)可解决这个问题 但每次保存都需要选择文本格式 比较麻烦 暂未找到默认保存文本格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