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二极管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7-12):
想问一下大家,下面这个图里,那个二极管能否导通?A点的电位是多少啊? 最好能解释一下~

另外想问一下,二极管导通电流最小可以到多少?能到1uA吗?最好能提供一个具体型号~

多谢大家~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经过大伙指点还有自己的实验验证确实可以导通~

网友A:
:L估算,流过D的电流在几十uA,得出对应的***,->Va=(4.4-***)[R2/(R1+R2)]

网友B:
可以导通.硅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降为0.5-0.7伏;锗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降为0.1-0.3伏
4.4V当然可以导通
A点电位:
电流I=4.4/(R1+R2)
UR2=I*R2=4.4/(R1+R2)*R2=4.4*R2/(R1+R2)约等于3A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晕  ;P  单位怎么变成A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设可以导通,如果不算二极管导通压降的话,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是6.984uA,如果算上压降的话,电流会不会更小啊?这么小的电流二极管能导通吗?

网友C:
1楼正确,三楼打酱油的!;P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打遍天下的酱油,让别人全吃醋去;P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管电流有多小,只要不为零,二极管都能够导通,电流的大小只会影响压降。

网友D:
假设二极管导通,则有如下等式成立:Ua/430K=(4.4-0.7-Ua)/200k,由此解出Ua=2.52V,电流为5.9uA。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管电流有多小,只要不为零,二极管都能够导通,电流的大小只会影响压降。
引用 网友C:

但是这个手册上有个曲线图,看图上电流小于10uA 曲线就没有了,压降是0.4v。
啥意思呢?是不是说电流必须大于10uA,小于的话就截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这个貌似是导通的...

网友F:
2L的对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没有导通就没有电流这对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对数坐标图,本身到不了0点,请看下面的1N4148的特性图

我同意5#的观点,认为二极管是可以导通的。

网友I:
以前测过贴片4148,好像是1ua时压降约0.25V,100ua约0.5V,1ma以上0.6V

网友J:
可以导通,二极管工作在漏电流状态,压降在02~0.5之间,电流越小,压降越小

网友K:
我是这么想的(错了请指教):I=(4.4*(200+430))*430;再用I*430=R2上的电压了,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应该和你接的负载有关系,就是这样。。。

网友L:
有电压才有电流,楼主不要弄反了。

网友L:
这里二极管通和不通都一样。就好像水龙头被你关了,讨论水管堵没堵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M:
10楼很专业,果然是21ic培养出来的;P

网友N:
可以导通的

网友O:
玻封1N4148   按照你的参数,导通没有问题,就是换成两个1M的电阻都可以,但是有些万用表不能准确测量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这张图最有说服力,从哪儿弄得,我找的4148都没有这种图...

网友P:
二极管有维持电流,和擎住电流,电流小到一定程度,一定会截止的

网友Q:
实际应用的时候A点对地还要有负载吧,负载和430k电阻并联,阻值肯定小于430k。
二极管可以导通,但是理论计算的和实际数值应该相差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Q:

A点直接接单片机外部中断。

网友L:
你再找找看,这个就是IN4148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