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控制速度问题-更新图,分析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电阻负载,目的是恒定的给一个电阻供电,用的IGBT作为开关,在测试中发现IGBT一导通,电子负载不能迅速控制住输出电流,导致负载电阻2端电压等于输入电压,持续20MS,同时发现5V电源在IGBT导通时有很大的干扰波形.

网友A(2012-07-13):
负载电阻等于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指的50V吗?下面还串联5R测试电阻呢,上面没压降?

楼主:
恩,导通IGBT,直接50V加到5R的测试电阻上,持续20MS.

网友A:
估计是因为运放驱动能力太弱,mos不能很快进入放大区,加个推挽吧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后,波形如下:

楼主:
蓝色为OP07输出端,OP07上电后,同相端有个设定电压,而负端因为IGBT没导通,取样电阻无电流,反向端也就无电压,OP07饱和输出,MOS饱和,IGBT导通一瞬间MOS管仍然全开,电压全部加在负载上,大概40US后反馈控制正常,才进入恒流区。
  需要解决开IGBT的时候MOS管是关闭的,大家支招啊。

网友A:
....大概40US后反馈控制正常 ...
引用 楼主:

不能说40us后反馈控制才正常,其实反馈控制一直都在起作用,只不过运放驱动mos的能力太弱,从导通到关掉mos的时间就需要40us。
    如果想在接入负载之前让mos处于关断状态,那么它的响应同样慢,到时候你就该哭着喊着问  为什么40us mosfet才导通??
    提高驱动能力才是根本

楼主:
多谢楼上分析,我这就加一级驱动实验下。

网友B:
那是当然的,你要先把IGBT开通然后再次开通电子负载,

网友C:
最新进展,昨天再次更改电路,更改为OP07S输出接三极管推挽,同时将OP07的输出端和反馈端接一NPN三极管,平时处于跟随状态,避免饱和输出,输出时,先开IGBT,在关闭三极管,可以避免出现电压瞬间失控冲到最大电压,但是上升沿不够陡,大概40US,查了下OP07的压摆率,为0.3V/US,打算换一个高压摆率的运放实验下。
如果电路结构不改,还是按照一楼的图,如果换一个高压摆率的运放,估计失控时间会短很多,(一楼测量错误,不是20MS,是40US左右)。
回头上图